SONY

楼主(2008-08-11):
SONY PCG-V505MNJP笔记本不开机,发现I/O坏了,但找了两块同形号的I/O更换,能开机,但键盘等其它功能不行,大伙有没有这机子的I/O呢?或者请教一下处理方法?

网友:
有没有焊好呢?
既然是同型号的,就没有兼容问题。
  要不就是本身芯片是坏的 ,吧I/O的具体型号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