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不能充电的问题

楼主(2008-08-11):
自己收了朋友的一台T22,买了全新第三方电池后,发现无法充电,症状如下:
1,主板电池充电口无电压输出,接上电池后,电压为电池电压,10.6V(貌似快没电了);
2,电池置于它机使用正常,并且充好电后,可以在本机上使用,识别电量正常;
3,本机BIOS为1.00B 很原始的版本了,应该没有锁死第三方电池的问题。
自己检测如下新手,一点电路知识都不懂,下了一个T23的点位图,对照着跑线,但差别好大,跑了很久)
1,因为主板提供两个充电口*(T22可以使用光驱电池)故到H8芯片前,有两组相同的线路。
2,检查发现两组电路的二极管不论正反向,电阻都为无穷大。(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万用表)

到现在不知道是H8芯片故障还是线路问题,因为如果是线路问题不可能两组电路一起坏吧。
如果真的一起坏了,那也应该是芯片存在问题。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哦。

网友:
这个机器批量修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笔记本呢!  帮不上忙  不过感觉应该在充电芯片附近找问题   或TB625**芯片周围  可以放电的坏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郁闷了。。。电池放电到88%突然掉到5%然后正常下滑到1%-0%但电脑还能用而且可以用1个小时左右。。。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T21的,板是一样的。充电IC,BIOS IO我都换过。还是没搞定,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按原理说没理由坏南桥

网友:
那有没有可能是H8坏了呢? 坏H8就麻烦了。。H8芯片要写程序才能用,否则就要换同型号的哦。

网友:
个人认为你的电池不充电应该是从全方位检查/ 系统包括BIOSS/看看待机的时候充电接口有12V么/充电芯片是不是过热/换个电池试试/没有办法了直接换充电芯片.

网友:
各位高手 那位知道 IBM T41 的公放芯片是哪个

IBM T41 键盘近水 清干 后 没有声音的 .但是外接 有声音 把下去就没有了. 主板没有烧损.

网友:
量下你充电线路的电路中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如管子比较烫!还有就是电压是不是有输入而没有输出!试试看,细心点,一定可以发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