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后的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08-11):
一块华硕865主板被雷击过.触发不了,拆除网卡芯片开机正常,但进不了系统,重安也无效,显示器刚看见鼠标就会变得非常缓慢!!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SB NB CPU座附近电容肯定是通的.

网友:
进dos没问题的

网友:
可能是系统版本的关系吧!如果是GHOT的话,换成安装版的一步一步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