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m5,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8-08-11):
一块精英915P-M5的主板供电正常,短信复位开关所有的复位电压没有拉低,CPU的复位电压1。21V-1。19V很快又回到1。21V了,跑线路复位开关正极直接进南桥,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你的意思是 主板不能RST?还是不能开机???

网友:
能开机,可是短接复位开关电压没有高低变化

网友:
南桥有问题
南桥有问题
南桥有问题

网友:
怎么能准确点认定是南桥呢?

网友:
高手来看看啊,怎么确定南桥坏了呢

网友:
复位信号也不是只供南桥吧,我测过一块板没复位,后来把网卡取掉就好了,如果不是网卡问题那就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现在这板是什么故障啊,要请清楚啊

网友:
跑00啊。,现在整板复位电压正常,可是短接RST没有拉低电压的变化,短接一下RST开关听到主板上有个喇叭“噔”一声响,短接RST有3。3V-0V变化送到南桥,现在手里有两块一样的主板一样的毛病,是通病吗?哪位高手帮帮忙,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建议

针对这种故障,首先确定电压,时钟均正常后,将网卡取下。再测如不正常!大体可以判南桥啦!

网友:
拆网卡一样,可是现在好奇怪,上假负载CPU上供电复位时钟都有电压,不上假负载电压全没了???整板的复位也没了,时钟也没了??什么意思啊,上假负载又有了,可是复位电压没有拉低,怎么回事啊

网友:
高手快来帮帮忙啊,能确定南桥坏的话我试试用风枪来换试试,反正活马当死马医了

网友:
看下U座有没空焊~你CPU的复位电压可以1。21V-1。19V到1。21V说明有拉低动作~可是没成功~别的设备复位脚也是一样的吗?如果全是这样的话~拆了IO试试~~还不行就是SB挂了~`加焊并不一定有用~

网友:
所有的复位都有拉低动作,都没有成功,这个开机是IO开机的,拆IO还能开机吗?希望老师们帮帮忙

网友(2009-12-20):
我手头有两块这破主板时钟电压都没有问题,cpu也不虚焊破主板也修补料啊

网友:
80%是座子的问题,CPU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