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g-gj769f4 行幅颤抖

楼主(2008-08-11):
联想 lxg-gj769f4 行幅颤抖 但是行宽管 的电压都正常 变压器还要叽叽叫 ,请高手指点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联想 lxh-gj769f4 行幅颤抖

联想 lxh-gj769f4 行幅颤抖 但是行宽管 的电压都正常 变压器还要叽叽叫 ,请高手指点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联想 lxh-gj769f4 行幅颤抖 但是行宽管 的电压都正常 变压器还要叽叽叫 ,请高手指点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先换掉300V的滤波电容再看

网友:
你把行幅调整管换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先检查一下整机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再检查高压和校正电路是否有明显异常的元件。

网友:
换高压包呀
CRT好多故障都换包

网友:
现在情况是分辨为800X600 就 不叫 但是1024X768就要叫了 那是怎么回是呀!但是行幅在800X600时要颤抖,但不叫 ,1024X768时就不颤抖,但是要叫,你们说奇怪不呀 ! 小弟在这先谢谢了呀

网友:
急呀 !老师们帮帮忙呀

网友:
+B电压量了没有.整机电压和行幅控制都有可能

网友(2008-09-22):
B+电压基本正常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急需要?

网友:
电源电压稳定的情况下,查查s校正电路。

网友:
估计是包的问题.........................!

网友(2008-10-28):
像这种情况先检查一下整机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再检查高压和校正电路是否有明显异常的元件。电源电压稳定的情况下,查查s校正电路。
一般先测电压后测部件。

网友:
先换一下主滤波电容试试,不行就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