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G 770AG 屏有点模糊

楼主(2008-08-11):
各位高手,请问MAG 770AG 屏有点模糊,请问应该修什么?

网友:
调FBT的FOCUSSHI试试

网友:
如果是开机模糊,用久了清晰,那就是管座的问题.如果是一直模糊,那就是高压包的问题.如果是先清晰,用久了模糊,那也是高压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