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高手进,关于集成网卡

楼主(2008-08-11):
今天与到一块板,诊断卡不跑码,拆下看到板上显卡插槽旁的一组管下的板子烧黄了,还有集成网卡芯片烫手,换了管后诊断卡跑17,把集成网卡芯片拆了,诊断卡跑26,但换上去的管特烫,不知该怎么解决,麻烦各位高手出出主意。谢了!新人,没分……所以……

会员1479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换 个供滤大点的供电管

网友:
没有主板品牌具体型号,没有芯片组型号,没有CPU插座型号!三无!

居然还能去掉集成显卡芯片!超级厉害!

网友:
北桥拆了还能跑26??

楼主是不是灌水呢??

网友:
楼上的搞清楚,是显卡芯片拆了,不是北桥,三无?有必要吗?

网友:
什么集成显卡能拆下来?型号呢?一般都集成在北桥里面吧,把主板型号报上来

网友:
集成显卡有独立芯片的????
在我印象里我在486的主机上见过 之后的就没见过了
你的是什么机器啊    郁闷  我都干6年了 头一次听说主版摘了北桥还能跑26

网友:
啊……华硕p5pe,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是网卡芯片88e8001-lkj1,各位老大,赶快帮我想办法解决问题,别再取笑了

网友:
这样看来 这扳子有可能是 被闪电击到了 摘了网卡就可以了
  首先你先不要急  把东西都挂上 看它能不能正常运行
它原来的地方都黄了 (要是突然温度升高不会周围都黄 因此有可能它的工作温度就是很高) 夏天好多正常的机器手都不能放上去    太烫了

网友:
看看它起来的温度速度如何。有很多垃圾板子都是有部分供电管很烫手,但是能正常运行,换了很多供电管都是一样解决不了发热的状况。要不就是想办法在发热的管子旁加个风扇对着吹。我解决不了发热就是这样的。没办法

网友:
温度升的很快,已启动就烫手,挂其他东西也能用,但我担心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
直接加一水箱散热好了
呵呵

网友:
打下南桥阻值,可能挂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显卡芯片,是给显卡AGP接口旁边的那个给显卡供电的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