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子求救,高手进......

楼主(2008-08-11):
遇到一块实达主板,上370CPU,型号是P6V694T/A10TM。 故障是,能点亮,到了光驱启动那个位置就直接出现BUILDING DMI POOL..这句英文,同时死机。请高手们指点。。。。。。感谢
cpu

网友:
光碟有没有问题

网友:
3楼说的有可能

网友:
3楼的朋友说的我试过了,改了以后死机位置在原来的样子上画面就出现乱码了,会不会是BIOS坏了呀?总之谢谢3楼的朋友。。。。。。

网友:
刷哈BIOS
不行换光驱撒

网友:
不接光驱和硬盘也是这故障,跟光驱没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