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英保通915主板

楼主(2008-08-11):
上下通电状态下亮一下就灭了 换了上下管 4个小IC 2个主IC 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主板

网友:
没有明白

网友:
共电的主芯片换下试试 我遇见过一个换了主芯片好了

网友:
通电状态下亮一下就灭了 换了上下管 4个小IC 2个主IC 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