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W的黄花的尖烙铁怎么可以焊接贴片元件

楼主(2008-08-11):
我买了一个40W的黄花的尖烙铁怎么可以焊接贴片元件 怛温的要好多银子我没买

网友:
只有勤练啦,尽快的掌握其要领

就象是电炉加热风枪,用熟了,可以换南桥,根本不用专业的BGA设备

网友:
焊那些电阻电容应该很容易的吧,不需要什么技巧。如楼上所说的

网友:
不会烧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控制好焊接时间-温度,不会烧坏贴片元件。控制不好就不说了!怛温的焊久了一样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