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集成显卡花屏

楼主(2008-08-11):
一块华硕C51 754主板花屏,有时点不亮,求助中

网友:
高手提示下解决思路啊

网友:
应该是内存或者内存电路问题

网友:
检查下内存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没插好,如果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华硕的 我第一次搞它不知道它的北桥电压是1.2V 我以为不正常就提了下 后来有将了下 再后来就花屏了  你看看会和供电有关系不(北桥)

网友:
内存有问题!要不就是内存供电有问题呢!
查查内存拉低电压是否是内存的一半!

网友:
我也估计是北桥的问题,但怎么个加焊法?

网友:
集成显卡花了只弄好过一次,就是内存供电改固态电容,槽接触不好的槽换了一个问题解决.

网友:
内存是否有问题,在别的机器上用mem测试软件先测试一下

网友:
还是没办法搞好,算了,谢谢各路高手

网友:
集成显卡花屏一般很少修,加一块独立显卡就可以了。哪里要那么麻烦。

网友:
集成主板花屏,一般都跟内存有关,要不就是桥挂了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加一块独立显卡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只说花屏。。量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嘛。

网友:
754的板子,用得上加显卡吗?只是想修好它而已,

网友:
一般是内存的问题,加块独立显卡完事

网友:
更换内存,测量内存个引脚参数。都正常基本可以确定桥完了。

网友:
内存兼容性不好,或者颗粒坏的话,也会造成花屏现象

网友:
我现在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开机颜色变红了,不知从哪下手。高手请给思路

网友:
多半是桥不良,因为它有时点不亮都嘛,你把机器点亮,大力压北桥,看屏幕有不有变化,若有,就加焊北桥,如果没变化,查显卡条件,它有几个小电容到地的,看看电压有不有变低,用示波器查看会不会有杂波之类的,极少的也有bios会引起这种现象,但从现象上看多半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2009-09-21):
不亮的时候代码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