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开机显示硬盘问题,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08-08-11):
笔记本DELL D610,本来使用正常,突然一开机显示硬盘问题,无法进入系统。高手求助啊。
Error auto-sensing internal hard disk drive
Internal HDD SOFI error:fixed by retries
Strike the F1 key to continue,F2 to run the setup utility

网友:
按F1跳过呀.  曾经在一台DELL笔记本试过此问题, 重装系统OK了,但过了几天硬盘完全坏了.

网友:
按F1跳过没用啊,根本就进不了系统。按F1还是显示一样的话。

网友:
基本是硬盘转接口的问题,重新插拔试试

网友(2008-09-15):
按F2进BIOS引导初始化参数是了没有,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接口松了吧 接口松了吧 接口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