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8P不过内存

楼主(2008-08-11):
1.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C1 不过不报警~ 是BIOS有问题吗?BIOS CLK正常 VCC正常!对地阻值正常!
2.VDDQ供电管子发热 ,北桥848P也有些热!
3.内存供电,clk,对地阻值都正常!求教大家该如何去修?

网友:
此板bios易出问题,应该先刷,不行再来问。

网友:
我以前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但不是内存,是显卡,上显卡不过内存,也不报警,不上显卡又过内存又要报显卡警。上个PCI的显卡又正常了,刷BIOS,换I/O,换供电管,全无效,只有批了个北桥下课。死刑。

网友:
我也见过一个类似的故障 不过不是这样的板
也是因显卡不过造成的  我换了个槽好了(是AGP)

网友:
还是有点怀疑北桥 ,即使是BIOS有问题会造成供电管子发烫吗 ?  大伙说说

网友:
我有一块自已用的这种板子,北桥散热器很烫属正常。总的来说这种板子发热量很大。我的板子出现可以装系统但进系统后就蓝屏,但修了好久都没有修好。前些天没事在坛内发现老康维修回别人的问题叫换CPU中间的贴片电容,我立马就换了,在换的过程中发现内存供电管四周有点变色(高温引起的哪种)又把内存排阻两边的帖片电容换了。换好后开机不蓝了,玩了1多小时的CS也没事。
  建意你查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
怎么看你南桥都不舒服,既然提示C1先把C1修好

网友:
换个北桥供电内存供电看看
也有CPU座坏的

网友:
应该是BIOS程序坏了。刷一个我看行

网友:
打哈ADx线,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AD线打过了 都正常  包括排阻都测了  哈哈

网友:
已修复 更好BIOS芯片 一路狂跑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