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710BH 电源3842问题

楼主(2008-08-11):
3842 1脚2.5V,2脚2.5,3脚0V, 4脚2.16脚0.28 7脚20  8脚3-9跳,插电源就有电,按开关没反应,指示灯不亮,后级输出14V,7V ,-12 54V,
   电源应该没问题吧,没有消磁动作。。54V进入高压包,高压包另一脚输出接行管还是54V,行没有工作,高压包其它电源没有

网友:
检查MCU部份!!!!!!!!!!!!!!!!!!11

网友:
你要看一下5V正常没有.然后看行场振荡有没有12伏的电压

网友:
检查MCU的工作条件是否已具备。1工作电压是否正常。2晶振是否正常起振。3 ROM是否正常。4 总线是否正常。5 开关机支路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5V没到CPU那里面去

网友:
5V有在CPU,那STV6888的29脚没有12V供电。Q952集电极没有15V电压输出,基极16V,集电极14V

网友:
我把集电极悬空也没有电压,排除了后级的问题,估计就是基极那问题了,是不是保护,截止了

网友:
8脚是稳定的5V,你的跳动的电压是不对的。

网友:
3842 8脚是稳定的5v你的怎么高了啊..不正常啊.

网友:
等我换个3842试试看,主要是后级都有电压了啊,就是STV6888的29脚没有12V供电

网友:
对同意楼上所说     现在问题是要 看那组负载有短路而把电源电压拉低的    问题应在  小信号 和B+

网友:
等我再量量,我那表没电了,没电感觉量电压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