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威望的建议

楼主(2008-08-11):
本人想给论坛提点建议,那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提问题的时候觉得有的朋友回答的很好,我想给他一点威望,那怕让我自己的威望变为负值,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有的帖子回答的非常好,让我们少走了许多的弯路.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你们管理员倒有这个权利,可是我看了多数都是你们自己的人在加来加去,不信的话你们自己看一下每一个主题里面你们管理员和版主回答了多少问题?

-----------------------------------------------------------------------------------------
你可以看下,我给哪些会员加分,给哪些斑竹加分,你统计了在发言论。
评分的人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条件,这个是任何一个论坛都要限制的。原因是防止作弊和其他的不良影响。
还有你看下,被加分的帖子的质量。。。

                ----yzz163

网友:
兄弟算了吧,好帖子加一点分还要给你发短信,我的话就不要这个分了.还有就是比如我的问题别人回答了,虽然在你们看来很简单,可是对我来说的确的很大的帮助呀.记得有一次本人修一台显示器,修好后发现屏幕上有一条从上到下的干扰条纹,我修了一个上午都没有修好,还是长风版主叫我检查一下信号线,正好本人就用了一条延长线,取掉上在主板上就好了,还浪费了我那么多时间,你想想,这种问题对你们来说永远也不可能推荐为好帖,但对我来说可有用,只能对长风版主说,在身边的话请你喝酒了.

网友:
可能考虑的是:   是否有人会利用这种功能刷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信是指论坛的短消息,不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