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LX-P1569显示器,电源部分不工作.(可以点亮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楼主(2008-08-11):
一台联想17寸普平显示器,型号为LX-P1569,电源部分不工作,里面采用的是飞利浦的电路板,电源管理芯片是TEA1504AP.我更换后还是一样,无电源输出,电源初级部分还是不工作,TEA1504的第4脚无电压输出,第1脚供电正常.我有飞利浦的电路图,按电路图上把TEA1504周围的元器件大多数都测过了,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不工作,没有办法了,清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输出,你先要把行断了,看看有没有输出,要确实问题在电源,还是在后面.如果是在电源.你要看看反馈对不对.着重是那些稳压的二极管

网友:
这款显示器BT169坏的比较多,可以先代换一下。

网友:
现在可以点亮了,原来这台显示器被人家修过,别人修的时候补焊视放板的时候把两条线给短路了,我用吸枪吸掉后就点亮了,可是现在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就是行场幅和亮度不停的变化,视放板我主板我全都补焊过了,可还是一样,请问要检查哪里呀,谢谢!

网友:
行幅和场幅在还停的变化。是轻微的变还是一大一小的收综。如是一大一小的收缩。并且亮度也在闪的话。排除电源输出电压不正常的问题外。可能就是高压包坏了。断开行管C极。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监测一下电源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把BIOS换一下,可能高压打坏了

网友:
感觉还在电源问题上,监测一下电源输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象是行幅和场幅一大一小的收缩,同是亮度也跟着忽明忽暗的变化.是不是ABL电路的问题?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断开行管C极,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灯泡出现什么现象才能证明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出现什么现象才能证明是高压包的问题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