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件问题

楼主(2008-08-11):
今天接到一个775主板发现 北桥和显卡旁边有一些小电阻 电容地方是空的··如何知道缺少的电容电阻 应该上多大的阻值呢?

网友:
有没知道如何 确定这些阻值的么 我只是能看见大小··

网友:
要是没有好板和坏板来对比就不好修这个掉件板板了吗?

网友:
是人为掉件还是本来就这样的,其实有些板设计与实物并不完全一样,有孔的地方并不一定就有实物!

网友:
有些地方设计的本来就是空的,你看看那是不是有焊过元件的痕迹

网友:
客户说在其他地方修过,我仔细观察掉件地那里锡不是很光亮,可以肯定是别人修不好,也不让我修 故意吹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