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774黑屏

楼主(2008-08-11):
BENQ G774黑屏
高压包有部位有啪啪的响声,就换了高压包,发现行管也击穿,也一起换了 通电却故障依旧请高手帮忙
在线等 谢谢
黑屏

网友:
不好意思,我以为前一次没有发成功,就又发了,斑竹可别扣分哈 呵呵

网友:
你看一下二次电源有没有问题嘛,看看是不是电压大了

网友:
"高压包有部位有啪啪的响声,就换了高压包,发现行管也击穿,也一起换了 通电却故障依旧"故障依旧是什么意思,现在还啪啪的打火吗?

网友:
没有发现打火的现象啊

网友:
B+电压46V左右45--50V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