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85DR上电即启动

楼主(2008-08-11):
我这儿有一块硕泰克SL-85DR主板,上电即启动,系统也能够正常启动,使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
插上电源就启动,系统也能够正常启动,运行,也能够关机,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SL-85MR2,上电有时会启动,有时又不会启动。

网友:
如果短PWON开关能正常关机的话~~就没什么问题啊``
确定CMOS没设成通电自动开机`

网友:
我认为是开机三极管或场管短路了

网友:
BIOS里设置下 ,好象是INTEGATED里有个PWRON,设置为OFF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