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HNS7170T不通电

楼主(2008-08-11):
今修到一台飞利浦HNS7170T不通电下开后测得300V电压有.还有各个元件一个一个的都测过都没有那里坏.还有一个EA1532A这个8角的块子测不到.请问有高手吗.对电源一点电压也没有出来

网友:
先测试一下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在说

网友:
一点反映都没有。我想电源问题要大,楼主还没有说各输出电压正常不正常了。

网友:
各输出电压一点也没有.开关管的G没有一点电压.就是不知道那EA1532A各电压是多少工作正不正常.光耦也换过还是一样.还有几个贴片元件也检测了一下没有测到明显的损坏,TA1532A的工作电压是300V也到了块子的8脚还有只有1脚有1.5V别的没有一点电压.因为没有这集成电路的资料不知道工作正常不.谢谢高手出来

网友:
你说的是TA1532A还是TEA1532A?

网友:
就是TA1532A是个8角的集成电路

网友(2010-02-25):
是EA1532A吧 A是少一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