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75232代换问题?

楼主(2008-08-11):
精英l4s5mg主板加电不启动,后查出gd75232坏,取掉后机器就可以进系统了,这个不安影响使用么?
如果需要安装下面的两个可以代换么?
原来为:28dtf2k
           gd75232
找到一个:24a772k
                gd75232

网友:
com口芯片,不按串口就不能用的了。232, 185的芯片很多,资料也很好找。

网友:
张老师的意思就是说,键盘鼠标软驱之类都能用,就是com口不能用了是吧。本人半路出家,资料看不老懂,我上面的那两个能代换么。

网友:
都是232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就是com口不能用了是吧
-----------------------------------------------------------------------
是的,取了就只是串行口(com)不能用。键盘鼠标软驱之类是其他接口,和他没关系的。对机器没有影响的。

网友(2009-07-26):
严重同意

网友:
就是com口不能用了是吧
-----------------------------------------------------------------------
是的,取了就只是串行口(com)不能用。键盘鼠标软驱之类是其他接口,和他没关系的。对机器没有影响的。
引用 网友A:

GD75232烧坏会导致不跑码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精英的L4S5M/DX+  GD75232炸了

换上后不跑代码 所有的debug灯都亮有复位,代码只有D

网友:
可以互换,都是20脚的232芯片,上面的一排字符只是代表出厂编号

网友(2009-12-17):
COM口芯片怎么导致不开机?想不通!

网友:
不要也可以,现在的COM口除了公话计费卡用到都没啥用途了。com口芯片一般联到IO,它坏导致IO不能触发吧。

网友(2010-01-31):
COM口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