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判断该液晶显示器是否屏坏了?

楼主(2008-08-11):
三星173P,已过保修期,前天晚上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变脸,结果就成了如此模样,但模糊还可辨认出图标和文字。
请高手判断是否是屏坏了?屏坏了的外观表现(特征,人肉眼可辨)是什么?
因为在网上看到的资料,屏坏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不是,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网友:
整个外观表现为角部为圆弧的矩形,和屏幕形状大致类似。
第一幅图显示的是显示器边框、模糊可辨别的图标和文字,以及看到的阴影。

网友:
换块通用主板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好神奇的故障,分明是一台装CRT的LCD.可能是返祖现象.

开个玩笑,支持3楼回复.有的故障能凭经验.没有经验的情况下用排除法!

网友A:
我拿到三星维修中心,中心人看了一眼就说屏坏了,换屏要元。
让我拿走。【8个月前,就是2007年12月,在该维修中心换了一块新板子】
但是我对屏坏的看法表示怀疑,因为网上说屏坏有两种,一种是漏液,一种是人为压坏。另外的看法说屏坏的几率很小。
现在判断出屏坏了的办法有哪些种?
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
换屏要1800元。

网友:
#6和#7的内容是我在用该显示器在极度费视力的情况下输入的。
也就是说,目前能够很模糊的认字和图标。

网友:
有可能是屏显IC 还有就是电路板到屏的软排线有问题了

网友:
屏坏50%,驱动板坏50%
选换通用驱动板试
如果屏坏了
有钱就到三星维修中心换屏
呵呵~~~现在17的才多少钱?为什么三星维修中心可以报18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拿到三星维修中心,中心人看了一眼就说屏坏了,换屏要元。
让我拿走。【8个月前,就是2007年12月,在该维修中心换了一块新板子】
但是我对屏坏的看法表示怀疑,因为网上说屏坏有两种,一种是漏液,一种是人 ...

整个液晶屏包括液晶本体还有液晶驱动电路部分。并不是一定要漏液还是人为打坏才能算是液晶屏坏了。屏基板电路坏了也叫屏坏了。

网友:
问题:
(1)是不是屏坏了?【#10楼的办法很好,可是维修中心不给处理啊!】
(2)屏坏的几率是不是很小?
(3)屏坏的特征有哪些?
谢谢!

网友:
不好一定说就是屏坏了,只有先换块通用驱动板试下,如果还是老样子就说明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驱动吧,屏坏的话不会还有这样的图形

网友:
是LM170E01的屏吗?如果是就不用修了!这款屏通病!没得修

网友A:
LM170E01 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170E01 是什么?

代表的是这个液晶显示器的型号,一般在显示器的后面盖板上的标签上可以找到.

网友:
是液晶显示器吗,也是造假吧

网友:
这几天偶尔用下,发现 打开的网页 在关闭后 其边框 印迹 留在屏幕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