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

楼主(2008-08-11):
MSI主板 开机一切正常,但是就是自检过以后,进系统,显示 图象扭曲~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所以就仔细的查,所有供电正常,对地阻~正常.仔细观察 ,发现在AGP槽下面一个,8脚的 管子,有点模糊 具体型号是NIKOS P07003LVG 我去查了一下IC资料,结果没查到.不知道用什么代换.  还有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应该这么处理~我以为只有显示器才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场管 ,用两个3055 ,可以代替,我的MS-7154就是这个毛病.3055代换就好了.

网友:
用2个3055?????????怎么排列呢???

网友:
不是很懂问题 ??

不是很懂板主的问题,首先用的显卡是不是独立的?如果是独立的,首先考虑显卡的可能。如果是集显,可能是显卡供电不稳定。

网友:
论坛里找8脚场管 有介绍......

网友:
看贴子.学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