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匠显示器炸辅助聚焦电容

楼主(2008-08-11):
今天拿来一台名匠显示器,打开后看到行包上方一个电容炸的没铝壳了,找到后看了下是250V2.2UF的,连辅助聚集电路,和它一起的一个二极管也烧短路了,行管也烧了,行管型号是:MD2310FX的,没买到,用了个C5124还是什么的,忘了。上去之后发现图像很暗,断电摸行管很烫,第二次开机就烧行管。量了各组电容没有短路了。取下行管也没短路,我想是行管型号对不上,望各位大师帮帮忙,用哪个代换,谁有的说一下好吗?

网友:
版主的回答

xucih(20:12:14):
你好,在吗,
xucih(20:12:29):
我买了两样东西,请修改一下运费
xucih(20:16:07):
看到了吗
jxuans(20:16:21):
好的。马上。
xucih(20:16:28):
立等
jxuans(20:19:02):
邮费 10元。
xucih(20:19:31):
不是5元吗
xucih(20:19:57):
再问下,你那个行管功率大不大
jxuans(20:20:29):
改好了。5元,
xucih(20:20:37):
好的
jxuans(20:20:42):
那个行管功率?型号?
xucih(20:20:52):
J6812
jxuans(20:21:14):
你有参数吗?
jxuans(20:21:27):
查下就行了呀。
xucih(20:21:45):
就是昨天说的那个MD2310FX的那个,能用这个代吗
jxuans(20:22:08):
要查下。
jxuans(20:22:18):
你到论坛上问也行。
xucih(20:22:44):
问了,没人回答我
jxuans(20:22:48):
看看PDF文件,主要是电流和ft
jxuans(20:23:02):
我没时间看呀。。
jxuans(20:23:19):
你上GG下这两个PDF就行了。
xucih(20:24:24):
付好了,明天早点发啊,
xucih(20:24:28):
等着用呢
xucih(20:24:36):
什么GG啊
xucih(20:24:40):
鸡鸡
jxuans(20:25:32):
www.google.com
xucih(20:26:07):
这个啊
xucih(20:26:18):
查过了,没查到
jxuans(20:26:36):
你肯定用不来。
jxuans(20:26:52):
实在是 没时间搞
xucih(20:26:56):
请教
jxuans(20:27:00):
你拍了吗?
xucih(20:27:05):
付钱了
xucih(20:27:15):
用了再说
xucih(20:27:17):
管他
jxuans(20:27:18):
我10点后给你查下。
xucih(20:27:23):
好的,谢谢
jxuans(20:27:35):
现在确实没空。
xucih(20:27:36):
我再线等
jxuans(21:01:30):
17寸彩色显示器的场效应管J6812 NPN 1500V 12A 60W
xucih(21:02:34):
不知道行不行啊,寄来了再说,我看还有其它问题,问一下测行电流怎么测,没用过
jxuans(21:02:47):
你是多大屏幕?
xucih(21:02:50):
xucih(21:03:41):
是在B+后测还是在行C测
xucih(21:04:02):
黑表笔和红表笔怎么接,谢谢
jxuans(21:04:44):
MD2310FX,没查到。
jxuans(21:04:58):
你看错没?
xucih(21:05:09):
没 关系的,谢谢了,我想一般也能上的,可能有其他问题
xucih(21:05:23):
没错,我拆下看了,第二行上写的
jxuans(21:05:59):
测行电流:在C和+B之间串联 电流表。
xucih(21:06:39):
行包前吗
jxuans(21:06:45):
万用表先打到 2A电流挡,然后在开显示器
xucih(21:06:50):
红在前还是黑在前
jxuans(21:07:17):
你想下电流的方向?
xucih(21:07:38):
B+到行包到C
jxuans(21:07:47):
对。
xucih(21:08:11):
那就是说红接B+黑接后面
jxuans(21:08:25):
对。
xucih(21:08:38):
要是反了会不会烧表啊
jxuans(21:09:06):
断开 +B 和 C的连线,串入电流表。
xucih(21:09:24):
好的,谢谢
jxuans(21:09:48):
如果没保护,会烧的
xucih(21:10:15):
知道了,非常感谢
xucih(21:10:23):
等行管来了我试试
xucih(21:10:36):
我想行包可能还了
jxuans(21:10:52):
你应该在论坛上提问,和回答,这样就会有不少积分了。
xucih(21:11:05):
是啊,没人理我了
xucih(21:11:47):
谢谢
xucih(21:11:55):
我去论坛看看去
jxuans(21:12:02):
你可把这个交流发到 你的那个帖里。
xucih(21:12:21):
这个也能发
xucih(21:12:33):
让别人见笑我了
jxuans(21:12:58):
是的。只要是技术交流的。不是灌水的 。
xucih(21:13:09):
那试试
jxuans(21:13:35):
不要怕,我也样过来的。
xucih(21:13:43):
好吧
xucih(21:13:45):
谢谢
jxuans(21:13:52):
有买东西的。88

网友:
15.17的显示器的行管可以找C5411全代!何必那么麻烦呢?

网友:
如果17的~~5411 全能代就方便了~
 问一下.6812 是不是也可以多数能代换~

网友:
维修中

今天认真查了一下,怕烧行管,就下了二次升压管,查的结果是:80V升到了100V,行场芯片上的12V没有了,一次电压是54V,好像没问题。有点搞不懂了,还请各位大师帮帮忙吧。我怀疑是行包坏了,可不知道怎么确定和检查行包坏,有谁知道的帮忙说一下。对了,而且指示灯也不亮。主芯片上的5V和3.3V都有。

网友:
没办法啊,放了好几天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吗,明天去买个行包试下了,不行只有退还客户了。今天以为视放管有问题,因为80V正好到那个管子,买了个新的上去还是这样,X保护2.2V不知道是不是高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用6812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还是看看基础的东西吧.必竟别人只是卖东西.也没有理由给你说太多相关显示器维修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