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板子没声音???

楼主(2008-08-11):
今有一七彩虹945板,客户说没声音, 拿到手上直接进系统,把驱动都装好,试听,的确是没声音,因为要修的板子多,所以我直接高了张独立声卡插上,装好驱动,把板载声卡屏蔽,然后试听却也是没有声音??? 旁边看到有个AUDIO的排插座,是声卡的排插座,看了半天,板子上也没标具体插针是什么功能, 排针上没有一个跳线,于是我用镊子短接任何两个相连的排针,却发现没有一点效果,有点没思路了,难道是南桥有问题?
没有声音

网友:
我也知道这样很危险 但是我还是试了试, 结果还是没声音,那是不是说明跳线冒没有关系的?

网友:
学习中,其待楼主解决问题,因为我觉得用上独立声卡还没声音的话就无法理解了,除非音箱坏了.

网友:
那组插针有个缺看到没有,缺的两边的竖着短接试试

网友:
应该短接两组的啊 5-6 和8-9啊

网友:
好 非常感谢6楼的 的却是这样,可是我想不通为啥我以前也用镊子短接过,但是不行? 很郁闷,可能是没接好!

网友:
现在主要问题是你外接也没声音`~这我就想不通了``
会不是系统里声音给关了吧~~

网友:
用镊子短接,是同时短接左右声道吗,最好用跳线帽,难道你用了两个镊子同时搞的。搞不懂为什么独立声卡也没声,重装系统试试吧

网友:
进coms先把板载的声卡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