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夏普的原装机无故关机一样

楼主(2008-08-11):
二手的日本夏普原装本本,具体型号看不清楚,故障是开机能进入系统可以操作就是,运行几分钟就无故关机,但又不是关机,因为有两个指示灯不断闪烁,后就不能开机(按任意键都不起作用) ,只能取下电池或要按REST复位,才能开机又能进入系统又可以操作一切都正常,就是过几分钟又出这样的问题.(闪烁的指示灯为:ASCRK,ANUMK是主板上的标示.因为客户拆了壳拿过来的的.)

网友:
什么芯片组 ?你查过哪里? 拆机看是否进水过   排除散热不良后就有可能是小东东坏了 电阻电容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