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66,开机不进系统,蓝屏

楼主(2008-08-11):
接到一台联想V66,开始是电源掉电,修好后,2000系统进度条走5格就死着不走了,查内存,硬盘接口都没问题,就换了个CAM的SB,换后开机正常,2000的系统进度条很快就过去,进去就蓝屏,重新装系统,装不进去,虚拟的系统也装不上,换硬盘,换光驱也不行;一步一步装也装不成,都还是如先,不会让换NB吧,那下来事就多了哦,费了很多事,很郁闷,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要是我就先排除CPU和内存   还有就是报蓝屏会有报错的 看看是什么报错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