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硬盘,被GHOST误操作把数据覆盖了,用什么软件恢复最好

楼主(2008-08-11):
我这里有个硬盘,被GHOST误操作把数据覆盖了,用什么软件恢复最好,主要数据是JPG的文件,我用 DISKRDCOVERY恢复后一是文件不全,二是有的恢复后打不开!急!急!急!请高手指点!

网友:
找回了很多,但有些没有了!重要的不见了,都是这两天的新文件!不知怎么办才好!

网友:
网上好多软件 都下来试试吧

网友:
用winhex找找看,用查找文件类型的方法。

如果找回的图片无法打开,用winhex覆盖文件头,看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FINALDATA试试吧!!先把扫描到的复制出来,再用高级扫描,不能恢复100%,能救多少救多少!!

网友(2008-09-21):
偶真的不知道

无笑天神 -4

网友:
PC3000有这种功能

网友:
可以试试——易我数据恢复

网友:
不是泼LZ的冷水呀,说实话被覆盖了的,找出来而且打的开的文件希望很渺茫老。

网友:
被覆盖的话真的很难搞

网友:
照图片用易我试一试吧,应该可以的,但是要用注册版的呀

网友:
用易我试试看吧
在网上找注册版的啊

网友:
问下 这话怎么理解的 本人不理解PC3000 对于修盘,它主要是修盘的什么?   在我的理解上是不是PC3000是在修盘前用到它,最后数据恢复 我们应该多用专业软件了  最后PC3000也参与吗

网友:
問過了賽門鐵克的公司了,只要是給Ghost過的文件都拿不出來,送去給數據公司去救援也無法正常的讀出資料,本人我都試過了,真的可能要放你放棄嘞~

网友:
用FINALDATA试下.

网友:
楼主,机会不大..这个试试FinalData

网友:
现在好象数据恢复的效果不太好,就算恢复出来也有乱码现象,而且被恢复过一次的硬盘如果作第二次恢复,机率基本为零.

网友:
FinalData 比 EasyRecovery 好?

网友:
FinalData 比 EasyRecovery 好?
其實如果真的是被覆蓋區的資料幾乎都沒希望
以上幾套軟件用來處理的結果都差不多
包括r-studio / diskgen / godataback .....
目前尚未找到解決方案
線上高手有的話要分響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