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6000,加电不开机

楼主(2008-08-11):
华硕A6000,915PM芯片组,待机电流0.09,感觉不对,正常应该为0.04. 发现网卡芯片发热,去掉后,待机正常,但是开机电流只上升到0.93就不走了,也不掉电,代码也不走,示波器看,走高电平,没有跳变,认为是没过NB,就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的现象,加上电的时候,各方面的供电都正常,就又偿试着换了网卡,分频器,都没用,难道说是SB的问题吗?真的想不出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请同行高手给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
什么CPU?  电流到这个地步根本没跑起来,要是AMD的就压座子

网友:
是INTER的CPU,1700/2M,最后也考虑过可能是CPU座的问题,在这之前操作上失误,导致1844短了,加上电就自动重起,但,还是加焊了CPU座子,加焊后,还是自动重起,电流也就是达到0.93-4这个样子,就又落下了,再重起,现在在等芯片.看换了后有什么结果.

网友:
换了1844后,还是先前的故障, 不再重起,电流仍然是0.93,难不成真要去换SB吗?

网友(2008-09-21):
正好想同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差不多的故障 待机也是0.09
不插内存1.5左右
插上内存2。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