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2003主板没法启动

楼主(2008-08-11):
一块GA-8IR2003主板,无法启动,后来把那个四方形12V供电插头取下后,按启动钮,风扇能转起来,但是CPU无法供电,用表测了一下,是CPU供电的部份有短路的现象,但时把场管都拆下来测了是好的,也测了板上CPU旁边的电容都是好的!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到底是那个个元件坏了?那位朋友知道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查一下北桥VCC在阻值,如果短路的话,估计北桥挂了

网友:
我把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吹下来后再测,还是短路的,用478针假负载来测对地阻值时,测:核心电压1.75V对地短路,PLL供电对地短路的。这能说明是北桥坏了吗?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还不知道北桥的那一只脚是VCC,能否告诉一下吗?谢谢

网友:
我测了一上北桥上的那几个贴片电容,有五个是短路的,这应该说明是它挂了对吧?请朋友们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象这样测北桥上的电容有短路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现在我都不知道要查那里的,请朋友们帮帮忙呵,谢谢!

网友:
打假负载上AD线的值~
一般VCORE短路我先拆上下管还短拆电源IC~再短就是NB了~

网友(2008-09-27):
这块板已判死刑了,拆配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