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遇如此怪的问题

楼主(2008-08-11):
从来没遇如此怪的问题  今天遇到主板MS-7101的电脑   故障是:主机工作一切正常      但显示在显示器上的信息很暗(就如同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条坏了  在显示器上只能看到隐约的主机显示的信息)  此主板集成显卡

显示器 可以排除  一定是主板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排阻排容我都查过了     我多量了几次VGA的阻值后    主板就点不亮了  北桥和CPU座子确实比较变形  可能在测试阻值的时候又把北桥惹到了  哎  明天不知道怎么向客户说呢

网友:
在怎么连接也不会出现图象暗的问题吧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主板的问题导致电脑显示出来的文字隐约在显示器上显示

网友:
肯定是把主板取出来什么都不通 什么都不插的情况下量阻值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帖子我喜欢.因为我还处在一个半懂不懂的阶段,基础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