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个硬盘,被GHOST误操作把数据覆盖了,用什么软件恢复最好

楼主(2008-08-11):
我这里有个硬盘,被GHOST误操作把数据覆盖了,用什么软件恢复最好,主要数据是JPG的文件,我用 DISKRDCOVERY恢复后一是文件不全,二是有的恢复后打不开!急!急!急!请高手指点!

网友:
getdateback不错,功能很强大
如果是GHOST成一个盘符,用分区表医生重建分区表就好了

网友:
yong

FinalData v2.01.1028  软件,贼好了,我那尕,就恢复了,相信我吧

网友:
Disk Genius不错,您的情况我遇到过,效果不错。相片全找回来了。

网友:
手工恢复更不错,楼主还要把你的情况说清楚点,数据是在那个分区,现在硬盘什么情况

网友(2008-09-11):
这种情况,一般工具效果都一般。

主要是工具都会按照现在的mft表进行搜索,或者通俗的说是按照现在的目录表进行恢复。你的现在的目录表是正常的,只不过不是你想要的而已。

这种情况下软件的效果都一般。

如果想得到好的效果,需要手动16进制分析,写一些特出的程序,排除目前目录表的干扰,恢复的效果才能不错。

你的jpg文件,其实恢复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网友:
客户覆盖的数据,我一个都没回复出来!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