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9550核心硬改9600的方法

楼主(2008-08-11):
我们知道大部分9550核心的显卡都可以超到9600,一般通过刷BIOS超,我从网上找来一个改GPU上电阻的方法,来硬超频,自己实验了几块卡,效果不错,不需要刷BIOS。
推荐一下。
刷BIOS

网友:
这样子改了,不过只是频率提高了,在XP里认不到是9600的吧,

网友:
我想问下。9550和9600有哪些差别??这样升级有意义吗??

网友:
呵呵,,主楼的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
改完之后,在系统里会发现新硬件,这是硬超,超频后的性能会提高些,卖价可以提高些。

网友:
恩,对,有挑战才有意思!

网友:
这个真的是难得的好资料,好少有介绍这个的,硬改肯定比软改的稳定,个人见解。

网友:
芯片上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标识,9700

网友:
我的卡右下脚的电阻和图不一样

网友:
现在换就没什么意义了,要是早几年就不同了,9550的价格与9600的差得大了,同一块显卡就改了一下型号,价格就上去了好几百元呀,现在只是拿来玩玩而于。

网友:
好处在于:
1. 9600大多数系统能直接识别,9550稍微会麻烦一点。
2. 9550的显存频率不能超过200MHZ(等效400),改成9600就没这个限制了。
顺便回答2楼,改后系统直接认9600

网友:
我只用过刷BIOS的方法改9550,改过不下五块显卡了,没试过楼主的方法,有机会真的要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