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开二次升压能显示,加上二次升压行不工作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8-08-11):
联想机,行场块4841,断开二次升压能显示,行幅窄,测二次升压管G极有波形。接上后行不工作,行供电52V不向高处波动,行输出次级电压有一下就停,好像进入保护状态,X射线保护接地无效。查二次电源反馈电路,理不出头绪,跑不顺电路。

网友:
换高压包呀
你成功了

网友(2008-09-11):
高压包
的可能大

网友:
二次升压电路 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
本人初涉电脑硬件维修有不懂的请大家指教,
断开二次电源还能显示呀!我有点不相信。二次电源不是给高压包供电的吗?断开了还能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信 回家试试  呵呵
断开 二次电源可以显示  只不过是行服 小 而已
、断开 行幅调节管 也可以显示    也是行幅小

网友:
断开可以啊,只是不升压了,可以显示,行副小,亮度稍暗,但降压电路可就不行了啊

网友:
二次电源的电感短路了吧,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