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一台戴尔的显示器用左一段没有红色现求助

楼主(2008-08-12):
本人有一台戴尔的显示器用左一段没有红色现求助,有时用了二个小时就没有了红色有时用了四五个小时才没有红色,请问这种问题是哪里不稳定引起的,还请问下LM2415T这个IC能不能代换,我想可能是这个IC不稳定,请修过这问题的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先换器件看看啊,或者提供测量数据

网友:
先检查一下视放板是否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显象管坏了吧,为个问题不多见

网友:
你先测一下有红色R枪和没红色R枪的电压是多少!重点先测R枪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