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W98怪故障,请各位师傅指点(已解决)

楼主(2008-08-12):
清华同方LW98开机3秒钟左右黑屏,故障为高压板有一边高压包烧坏,另一高压包则正常,改公板后,开机1分钟左右,被改的高压板一边高压包特别烫手,估计很快就会烧高压板,测试后发觉高压板3.3V电压偏高为4.17V,将该电压改为3.3V后高压包故障依旧,有哪位老师可以指点一下,该怎么办呀?
[
]
黑屏

网友:
你看看坏的那组灯管是不是有问题呀 ?

网友:
很明显,改动过后,依然是其中一组温度较高,那么说明了一个问题,较高温的那一组高压电路或者负载存在过流,可以外接灯管,确认一下,问题在哪个支路上~~~~~~~~

网友:
对,故障原因没有查出来,是什么原因引起高压变压器发热量大,烧毁的?是供电,还是灯管破损或打火?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建议用单灯板逐根测试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问题已解决!

网友:
是什么原因了,写上来以便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