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7的问题

楼主(2008-08-12):
飞利浦107s67的问题

飞利浦107S66电源不启动?? 指示灯亮红。继电器不停响。电源6V 只有4.5V 断开视放板电路可升到5V,查该电路各元件正常

网友:
其它电源输出都正常.

网友:
是不是显像管上校正线圈串联的电路电流大,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不是啊,我断开试了,电压没改变

网友:
BT169周边的元件仔细检查一下。不行的话就用代换法。还有就是431两端并的那个瓷片电容。老出问题。

网友:
看一下CPU有没有短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