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的秘密!华硕低端主板偷料曝析 转

楼主(2008-08-12):
最近偶然机会在邮箱里看到IT圈内的朋友发给我个PPT,心中一寒。之前大家都觉得华硕主板的品质确实不错,可是仅仅是在高端产品上。一直觉得低端的华硕也还好,可是对华硕低端的印象还没有华擎的印象好啊!这次的PPT看了后觉得高端的华硕不能动摇,可是低端的华硕实在难以恭维。
大家都清楚是用Intel的芯片好呢还是VIA的芯片好呢?如果不知道请看下图分析

看到PCB的尺寸了吧,但是不得不说P5VD2-VM SE做工还不错,但是我不会买!

相同的945GZ板子,相同的三相供电但是做工来看,P5VD2-VM SE居然用普通的裸露的电感线圈。全封闭的电感线圈能有效的屏蔽电磁感应,能起到稳定电流,做到电流之间不会互相干扰的现象发生,那么裸露的电感线圈成本低廉,但是主板的稳定性来说很难恭维。通路的昂达和七彩虹都来比较一下吧

价格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华硕凭借其华硕的品牌,真不清楚卖了多少2线厂商都不如的低端主板!我一向对身边攒机的朋友说华硕要买就买高端,低端其实不要考虑!可是到了卖场经不住的就是JS的忽悠~这次的做工爆料相比迷信华硕的用户来说,真的值得反省反省吧!

转自http://bbs.pcpop.com/071128/1196563-1.html

网友:
他的高端和低端我都不会买。 哈哈。 但华硕容易坏是好事啊。不然我们修撒。

网友:
你把三星显示器拆开,看看电路板一样很小,但是质量就是稳定,为什么,大厂并不拼做工,良好的设计和布局都是亮点。你修主板也知道,为什么有些板子南桥也加散热片,只是因为他的热量控制不了,你说的这些什么四相封闭通路什么的,你自己测测他的CPU电压看有大厂稳定不。

网友:
一线价格太贵了,买二线品牌。 捷波  映泰 质量都不错

网友:
优良的设计+高档的原件=高价格
优良的设计+普通的原件=高性价比
优良的设计+垃圾的原件=垃圾
一般的设计+高档的原件=低性价比
一般的设计+一般的原件=高性价比
一般的设计+垃圾的原件=垃圾
垃圾的设计+普通的原件=垃圾
垃圾的设计+高档的原件=垃圾

所有芯片组都有公版参考设计的,大厂产品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高品质,小厂也并不一定就是垃圾,因为返修就意味着亏钱。所谓优良设计在中低端产品上的体现实际上就是更好的控制成本。

网友A:
单看这些用料还不足已定位一个品牌吧 ..照你这么说MSI的有些板现在还用普通的电解电容你不是要骂它垃圾?? 同意3楼

网友:
都不容易啊。都要生存,生存之道岂非LZ几张图片了得!!!如**会开幕式一样,以和为贵,相溶相生吧!!!

网友:
这都是那些从华硕手上没拉到广告的网站小编搞出来的东西。他们是外行,做维修的不好跟他们一般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看这些用料还不足已定位一个品牌吧 ..照你这么说MSI的有些板现在还用普通的电解电容你不是要骂它垃圾?? 同意3楼

不知道谁告诉你用电解电容就成了垃圾,垃圾用料可不是在说电解电容

网友:
你究竟是买主板还是买元件,我认为主板最重要是设计和布线.华硕实至名归,主板第一高手.你以为各大世界名牌(联想HP等都是笨蛋啊,找个垃圾主板厂商亏钱啊)

昂达和七彩虹我永远不会用它.尽管它用的是假固态电容和封闭电感.楼上的把裸露电感说得像垃圾一样,真是好笑.

最简单的例子:
三星\LG显示器里面的电路板和唯冠(美格等)的显示器比较,就是最鲜明的例子.你一定会说三星LG偷工减料,唯冠的用料豪华到行管散热片另外加了一块好大的铝散热片,可还是经常烧行管.为什么,设计太差了.我相信修显示器的都知道三星的行管不会坏吧(几乎不会坏).

我认为:设计决定质量.即使用差一点的元件,坏了我还可以换.但如果设计差了,就不是你换元件能够解决问题的了.就像AOC如果烧行管,大多数是虚焊,而唯冠烧行管,90%用不了多久还会烧,并且让你无处下手.

网友:
不能说偷工减料,只能说恰到好处,哈哈

网友:
严重同意三楼! 我看了标题吓了一跳! 只能说你对布线和电源设计不太懂! 其实,华在845平台基本都是两相回路,但是要比大多的三相回路主板稳的多! 不能只看用料来否定它!

网友:
设计决定质量.即使用差一点的元件,坏了我还可以换.但如果设计差了,就不是你换元件能够解决问题的了

网友:
如果能够从外观就能判断一张主板的好坏的话,那LZ完全是超人了

网友:
就是不用华硕.特别烦感爱国者.

网友:
哗!!!LZ的图一看就知道华硕低端主板偷料,原来比别人少了个串口,说什么采用普通的裸露的电感线圈这个LZ不懂
以后要接几个硬盘的就别考虑这种华硕低端主板了

网友:
我们是修板的还是买板的??买板的请到别的论坛去论。这里只讨论修板!!最后我还是赞同那句话“板子不坏我们修什么啊??”

网友:
一分价格一分货啊,这不能怪别人的

网友(2008-09-14):
华硕低端,也比杂牌主板强很多,用过才知道。

网友:
华硕低端主板确实就一个字,“歪”

网友:
华硕的技术是很硬,不能否认,但其低端新产品的确不怎么样。

网友B:
对比有意义吗? LZ怎么老是喜欢用 945芯片组的板子和 ASUS的 威盛芯片组的板子比??

为什么飞机一定要用航空燃油 而汽车却只能用93 97号油?? LZ想过吗?

七彩虹的 我是坚决不用的   连它的老本行--显卡 都做不过别人  更别说主板的质量了

如果是枪手  请别在这里 班门弄斧了  这里的人都有自己心里的标准的

网友:
其实关于用料方面,很多人追求全封闭,极品电容,精密电阻,用高档东西固然好,但是现在市场竞争激烈,有些厂家不得不为了降低成本降低用料要求,不过话说回来,很多工作场合没有必要非得用高档的元器件,有句话说的好够用就行,一线大厂以前对低端市场是不太重视,但是现在好像不是这样了,毕竟现在用电脑的人很多不是富人了,一线大厂会放弃低端市场这块肥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比有意义吗? LZ怎么老是喜欢用 945芯片组的板子和 ASUS的 威盛芯片组的板子比??

为什么飞机一定要用航空燃油 而汽车却只能用93 97号油?? LZ想过吗?

七彩虹的 我是坚决不用的   连它的老本行--显 ...

就是啊,INTEL芯片组和VIA芯片组比较真是LJ的作者!!!!用好料堆起来就是好品质???你没看到好多国产音响DIY全用补品料做出来的声音也比不上死鬼佬用国人看不上的普通料做的的好声,人家关健在设计……

网友(2008-11-22):
华硕的东西,所有东西我都不买!----买他的东西要坐牢的!

网友:
竟然有这么多执迷不悟的玩家,华硕是主板中的垃圾,这是IT界公认的,2005年以后华硕几乎没有了oem订单,知道sony的本子为什么易坏吗,就因为是华硕代工的缘故!

网友:
都不容易啊。都要生存,生存之道岂非LZ

网友:
迷糊,本来对华硕的印象还是可以的,现在糊涂了。。。呵呵。。随便吧。。。有的坏才有的修嘛。。。

网友:
不是这样讲的,ASUS从05年一直在讲cost down,所以能用2相绝不用3相,能用电解电容,绝不用固态电容,虽然设计者的功底很强,但是还有些小问题存在,前一段时间做的P5B-VM,Vcore部分的几颗MOS的发热就做得不好,室温25摄氏度时没什么问题。如果在chamber里面,45摄氏度拷机,MOS的温度就会飙到100摄氏度左右,电容也发烫,最终不了了之,照样出货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他自然有他设计的道理,具体还要看客户的选择,再好的产品都有坏的那一天,我们只考虑如何修好它,修好了才有钱收,哈哈l

网友(2008-12-22):
如果你现在要用I7的CPU      那么就别说什么ASUS  技嘉 什么的东西了

要我就直接买1个X5   INTEL的原场主板性价比   绝对实在     我听说它的维修率是千分之3

网友:
楼上的,intel哪里来的主板工厂,都是鸿海富士康这些企业代工的

没用过华硕的人,我看根本没有发言权。主板好不好用,不是比做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