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可调电阻DVD CD的区分

楼主(2008-08-12):
谁知道如何区分光驱可调电阻DVD CD,可调电阻一个是365欧,一个是765欧,DVD读刻录都好用,CD不好用,请问哪个是调CD的

网友:
好像阻值在1100欧-1200欧之间的为调节DVD-ROM激光功率的,阻值在600欧左右的为调节CD-ROM激光功率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的光驱有没有被人拆过

网友:
那光驱没拆过,但是两个光头都是调到头了,和可调端电阻0了

网友:
你那个光驱可以拆件用了 呵呵

网友:
不拆,DVD刻录好用啊

网友(2008-12-01):
调好了吗?同求!dvd刻录机

网友:
哦,第一次听说,呵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