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 主板开机无显

楼主(2008-08-12):
加电开机,诊断卡的指示灯先闪两遍,量主板的VCORE,内存电压,NB AND SB VCC 均正常。时钟用示波器测量均也正常,复位量IDE1脚有5V,量F_PANEL RESET脚有3.3V,用开关进行RESET时,IDE1脚不拉低电压,而诊断卡上 RESET灯会相应的闪一下。(正常的主板是按开关复位,诊断卡上的RESET灯闪一下,主板上各复位点也会相应拉低。)此故障为第一次遇到。不知是否是复位电路有问题,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检修。求助。!!

网友:
上的什么CPU,你说你按复位复位灯闪一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对啊

在你按重启的时候,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是闪一下啊!!

网友:
那复位就是正常的,你上的什么CPU,G31对不是哭瑞的CPU都不支持

网友:
判断有无RST不能光看卡的,要以板上相关测量点的电压拉低为标准。

网友:
用带灯测试坐试一下是不是座有问题。

网友(2008-12-06):
换BIOS,量南北桥、CPU、IO之间的AD线的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