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晶振的特性及其工作原理?

楼主(2008-08-12):
新手问题 晶振的特性及其工作原理?
问题

网友:
晶振的主要元件是石英晶体,石英晶体的机电效应相当于一个谐振回路,有非常接近的一个串联谐振点(相当于L-C串联)和一个并联谐振点(相当于L-C并联)。和放大器构成正反馈就可以产生自激震荡。石英晶体的特点是频率稳定性高。缺点是频率可调范围特别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