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烫

楼主(2008-08-12):
南桥发烫
如果一通电就发烫,基本上南桥完完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南桥烫,是南桥边上的1117烫。注意别摸上面,摸板子后面。
如果点了开机再发烫,先查北桥上的1.5V电压,如果没有或低了,那第找到相应的供电块就OK了。

网友:
1117烫摸前面可能会起泡。所以摸后面就好了。大家别乱摸啊·

网友:
北桥供电坏也导致南桥高温

网友:
是不是还应该看看网卡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现在就是难判断南桥好坏,我有几块板子都是开机CPU电压正常,复位时钟正常,用测试灯测没虚焊,就是不跑码,愁死了

网友:
刷BIOS 换IO 烤底座 就 这么几招,都试试也不累

网友(2010-01-14):
摸前面比较有意思

网友:
前后一起摸摸 更健康

网友:
明知道有问题的时候上电时间尽量短一点。小心 南桥真的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