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不能保存

楼主(2008-08-12):
我有一台LG T711S的显示器,现象是在菜单里调了设置之后,关了电源再关又恢复原样,我已换过24C08,但还是原样,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老师啦

网友:
会不会是CPU有问题,但又没有代换的。

网友:
检查MCU的供电是否正常。按菜单中的EXIT正常退出,用24C08重写ROM资料。更换两条总线支路上对地的瓷片电容。代换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