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HA--845GL-M无法关机

楼主(2008-08-12):
我有一块昂达的HA--845GL-M,无法硬关机,换了IO也不行。请高手请教

网友:
BIOS跳线位置对吧?

网友:
跳线是对的,还有一块同样板,不上电,换了IO,CBU供电管,也不能上电,请版主指教

网友:
3VSB 14.318 等检查没有
最好把你所有检查过的步骤都发出来

网友:
可能是有短路,我觉得要查供电/IO/南桥

网友:
我忘了那个板了,是神舟HA--845GL-M,不是昂达,搞错了,各位不好意思了
IO换过了,南桥应该没问题,这板以前是修好了,后来放了一段时间就开不起来了,
我想请问一下内存的AD线是第几脚,能不能给我发个图示来,3VSB是3.3V,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测量过程:换了IO,CBU两个供电管,3VSB是正常的没换

网友:
没有人顶啊,不要让它沉下去啊,

网友:
压南桥硬关机,看是否是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