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B-17C按键失控

楼主(2008-08-12):
我有一台LXB-17C液晶显示器,按钮全部不起作用。用户说是正在用的时候突然黑屏。我把它联到电脑上,开机黑屏亮黄灯。我拔掉显示器电源线重插,显示器亮了,显示桌面正常,但按钮还是不好用,想关机都关不了。我拔掉它的电源线再插上,又是黑屏,再拔再插又亮。
      拆开壳,测量按钮正常。问题好像是驱动板。ROUM是24C02W6,MCU是W49F002UP12B。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这台液显它亮的时候我用了一天,画面没问题,按键不起作用。坛里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象我这样的问题?

网友:
检查驱动板所有工作电压是否有异常。包括电源输出电压。断开所有按键。用镊子短接开关两触点。看能否正常开关机。如还无法正常开关机。那就要代换MCU了。

网友:
我也有戴尔的屏幕显示图画,只是暗了许多按键全不能用,我减小了控制亮度的 电阻画面好了许多但是还没到正常,不过能用算了

网友:
呵呵  (*^__^*) 嘻嘻……九成以上换按键就好

网友:
这台显示器确实是MCU的问题,我用同型号的试过了一切正常。故障找到就等元件了。谢谢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