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问题。诊断卡80 懂的朋友进来解释

楼主(2008-08-12):
今天拿快旧板来用,以前能用的,
462的脚针 诊断卡显示80 !
我又把网卡 显卡 都拔了,还是显示80
把内存拔了 显示 00
CPU 拆过 ! 请大虾们解释下,不知我这样问够不够详细
我什么都没接 就接了根电源 和显示器
显示器 一直没显示 都在 代码80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 把 板 判死刑
cpu

网友:
是不是BIOS有问题 刷个BIOS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如何刷? 没显示的板也能刷吗?
不好意思 我还没刷过 BOIS 请简单介绍下

网友:
仔细检查下CPU,CPU座子,CPU电压

网友:
我不懂测电压!
好可惜!

网友:
那就看下你的CPU外观,核心有没有压坏掉角,462的CPU最爱压坏核心

网友:
没有掉脚,很正常,

网友:
关键是看他怎么个走字法 是一开机直接走80 还是中间有其他走字

网友:
开机就80的话应该是U不行

网友:
是不是放久了。。潮湿。搞点洗板水洗洗吧。。洗洗更健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