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几大通病小总

楼主(2008-08-12):
华硕几大通病小总
华硕几大通病
例举华硕几大通病:
①内存供电部分的vref1.25v 采用4500M 供电功率不足 损坏率较高 华擎也是如此 要说到最挑内存的板 非华硕莫属 关键在于内存供电不足 打磨条 非正规条基本会直接点不亮 还有点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 华硕内存供电2.5v都设计的比较高 基本都2.6v-2.7v之间
②北桥1.5v供电管易损 p4p800系列大都会出现 原因 供电管功率太小 不过也有好处  出现问题 先烧这个管 保护北桥
③cpu供电易损  845用两相供电还无可厚非 865 915还继续用两相供电  用两个管并联增加功率 支持赛扬D的p4p800-x 居然还用vrm9.0的电源模块hip6301 结果我碰到的是四个下管LD1011全部击穿  而采用adp3180 3181的几种775的板 存在很多cpu供电部分损坏的故障 而且及其难修复 !
④PS口滤波电容容易损坏 键盘或鼠标无法使用 遇到好几块了 比杂牌的遇到概率还多
⑤太多的非人性化设计  比如你换了个硬件 内存 cpu什么的 重新开机就会自动进coms 第一个框就是让你选择cpu频率 不懂的用户经常会搞错
cpu频率万一选错了 后果很严重 非要弄个这样的步骤 直接默认不就万事ok 还有臭名昭著的class跳线 多少修板高手都载在这个上面 有几个用户会真正用的上class 可是这个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多大 如果你设计的好也无可厚非 关键你还设计不好 屡屡出问题 我分析这个故障大多是控制class的mos管栅极电阻10M欧 这个电阻阻值太大 容易引起栅极击穿 造成class电路整个故障

.华硕主板最大的“特色” : 简约 简到无法再简 用最低成本造最“强”产品 华硕工程师可谓煞费苦心 把每个元件都榨干油水 不留余地 华擎也是步其后尘 华擎有些设计的板 可谓小才大用  845D ICH2的芯片组 硬是让它设计成能支持800fsb Prescott核心 DDR400 别的厂商做不到也不屑去做 这种做法类似硬件爱好者的超频 其结果就是故障不断的涌现

华硕还有一个很混帐的问题就是COMS供电的小贴片滤波电容老是漏电,结果就是常常清空了BIOS
我发现华硕的电源管理爱坏:ADP3180.ADP3166.ADP3163.ADP31

网友:
说得很好,一说我就明白了一点

网友:
华硕的这种问题 估计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还有 就是 CPU 座空焊

网友:
会收集总结也是一种能力

网友:
class跳线是什么?既然"很多高手都载在这个上面",能就这方面解释一下吗?

网友:
OK!又学了不少经验,对我们这些维修菜鸟来说  很宝贵了。

网友:
恩,这些天老是看到华硕的板来修,都是供电的问题。不过华硕的出货量还是蛮大的。

网友:
我也觉得华硕黄板太垃圾了,鬼问题太多了.劝大家别买华硕黄板,华硕黑板到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