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ATA ST250G----300G的常见问题求解

楼主(2008-08-12):
1:最近遇到了好几块ST  SATA接口的250G,300G,500G的台式硬盘,发现了好多下面的这种问题,一,刚拿过来的时候测试现象为认出硬盘的时间过长,差不多为1分钟左右,耳听磁盘磁头无异常现象,MHDD里面无法检测或者无法发现硬盘或者响应时间太长!在系统下认到硬盘后为分区表丢失,并且可以恢复出第一个分区表但是无法保存分区信息,一保存就出错,客户想要里面的数据,问:此种问题是否为磁头坏了?二:现象为根本无法认到硬盘,3K检测也是无法认到,耳测硬盘磁头动作响声和好的硬盘是一样的,有寻道,读数据的动作就是无法检测到.同上是客户需要数据的,问:是否为磁头坏了.
2:这种现象为MHDD检测的时候为0磁道为X,其余的都是完好的灰色,但是可以认到硬盘,挂系统显示为分区表丢失,可以恢复但是无法保存写入的信息,一保存就报错误!另一种现象为MHDD检测前100个扇区内多处为X,现象同上!这中现象是否也是为磁头坏了,但是很郁闷的是后面的扇区完全是好的!也是需要数据的!
3.因为是最近想研究数据恢复,所以请大家指导一下怎么看硬盘电路板上哪个是BIOS芯片呢,有固定型号吗?
4:我想问一下硬盘电路板烧坏之后是否会连带着把磁头也给弄挂了?

网友:
1;硬盘只读,如果没有专业的PC3K或者xly,暂时不要碰这些硬盘,很有可能现在   还  认盘,或者找个com线,看看指令下面的信息。

2;看电路板一般是看白颜色的标签。或者是几代盘,配套什么板子。

3:一般电路板烧坏理论上不会影响磁头。

网友:
硬盘的BIOS是在板子上面的,一般都是以25P开头的,板子上只有一个.

网友:
谢谢啦,我终于找到了,但是象对于那些老式的硬盘呢,是哪些啊

网友:
我的电脑里一直存着的显示器数据,
很多都是老机型的。现上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