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液晶白屏求助!@

楼主(2008-08-12):
昨天还用得好好的,上次电源烧了修好了,正在试机中今天开机发现白屏^^^^
求助
联想

网友:
你检查一下屏线是否松了。

网友:
接上信号线看指示灯有无变化,如无变化,看驱动板有无问题,及驱动板到屏之间的电路,供电部分有无异常。

网友:
屏线是否松动。驱动板供屏的电压是否正常。屏基板所需的各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