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706显示器只显示下半屏 (已解决)

楼主(2008-08-12):
场块是TDA8172,供电电压15.6V,场块已经换过,还是显示半屏,请问,我还需查哪里?没有虚焊
一直没回来看,不好意思了
8172的
2脚和6脚之间的
二极管
换一个好了,这个二极管量是好的,就是不能用
谢谢各位帮忙
[
]
显示器
ACER

网友:
小事一桩
把旁边的电容也换了

网友:
是不是那个35V100uF电容

网友:
哈,我刚修过个美格显示器,也是这个毛病,可先测量下8172各脚的电压,我的是6脚电压明显低,在2脚(供电脚)与6脚间有一只二极管,由于它的断路使得6脚没能得电,换IN4002管即好。当然一般的说法是先换周边的电解电容。但我这只就是二极管坏,并且换下后测量还是好的,但换上就不行,只有换新的才行,你也可换一下这只二极管试试。

网友:
上楼说的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4楼说的没错。那个二极管老出问题。

网友:
还是查场管的供电,8172每一个的电压都看一下,看那个脚的电压不对,顺路查

网友:
有时外围的电阻阻值的变化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像你这样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是上半还是下半有显示呢?上半没显示有可 能是自举升压电容失容,2,6脚之间的二极管软击穿。下半没显示有可能是整流二极管击穿和电容失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场块供电有问题.估计此场块两路中的一路供电不足.

网友:
4楼说的好!
我也修过好几台这样的

网友(2008-09-14):
活到老 学到老 到了八十还学巧

网友:
你测一下负压啊,正压有些高啊,你看3脚电压多数啊,显示上半部分, 还是下半部分啊,上找正压,下在找负压啊

网友:
一般是那个二极管坏了,换一个就行,有的机子上表现是用一阵才出现这个问题,焊下来测试没有问题,换一个就正常了

网友: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也值得怀疑.....................!遇到过一例.......!

网友:
会不会 是偏转线圈的问题?》